MS-6850 V5(845PE)不跑吗,郁闷中!!!

楼主(2009-01-04):
接到一块MS-6850 V5(845PE),不跑吗,现有条件能测的都测了,各电压、CPU、南北桥、BIOS电压,RST都测过,可就是不跑吗,实在是郁闷啊!哪位高手大哥能帮帮小弟?
cpu

网友:
CUP,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测总线,总线正常刷BIOS,换I/O。

网友:
我这里没有刷BIOS的工具,请问有简单的刷BIOS的方法吗?

网友:
没办法,只有编程器才能刷BIOS

网友:
大哥们:便宜点的编程器多少钱?从哪里能买到?看来早晚要买的。

网友:
论坛有卖的
具体可到论坛的淘宝店上去找找看
http://shop35822154.taobao.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