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LiveNF5-VSTA不开机,求开机电路图

楼主(2009-01-04):
华擎ALiveNF5-VSTA用的是NF520-A2的芯片组,南北桥集成的,IO芯片是W83627EHG-A。不开机,长按开机按钮开机但是PCI供电都没有;强行接ATX14脚到地跑FF。开机按钮连到74HCT14D反相器13脚,输出12脚不知连到哪里去了。74HCT14D功能正常。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对NF的供电测试,看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了一下待机电路,到W83627EHG-A的61脚电压为3.46V,查资料应该是3V,应该是偏高吧?调整管是724,测试好像是NPN的三极管,但查不到这个724的资料,不是哪位可以讲解一下。

网友(2013-03-30):
我也有块现在也是不开机啊强行开机都正常啊

网友(2015-01-24):
这个板子有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