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基AL720

楼主(2009-01-04):
   自己的宏基AL720显示器,使用一直正常.前两天突然不亮了,电源兰色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按任何按键都没反映.拆开拔掉与屏连接的线后开机和背光都正常,输入vga信号电源灯也能变绿,无信号能进入待机状态.接上屏线电源灯就闪烁.请问是MCU问题还是其它问题?谢谢

网友:
看一下你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这款显示器老爆电源次级整流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