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BM原装主板装不上系统故障

楼主(2009-01-04):
一台IBM 2289主机,配置P4 2.0/80G/intel 集成显卡主板带AGP/无内存。送修故障为装系统蓝屏。检修发现主板电源插口附近有元件烧毁,经查该电路是给内存供电的,内存电压为2.2V.因元件烧毁无法变热只好简单把电压提到2.4V。开机进BIOS设置均正常,装系统Ghost安装跑完100%重启蓝屏,改用普通XP安装盘加载完驱动文件到开始安装windows 跳转画面蓝屏。换内存刮槽故障依旧。现在没了思路请各位老大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下笔记本电脑最好要用原版的windows 系统,也可以用深度的系统.你试试看...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以为是笔记本电脑,品牌机也一样最好要用原版的系统安装.用ghost版的经常会出现蓝屏的.

网友:
最好把内存电压还原再试

网友:
有些品牌机最好是用安装盘装,不要用ghost,因为驱动原因最容易导致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