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没响应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1-04):
联想品牌机 开机主板加电 CPU风扇转 不启动 换内存 电源还是一样 主板集成显卡  检测卡显示 FD FE  不知道什么问题 ?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看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吗?核心电压出来了没, 检测卡显示 FD FE  我估计CPU没工作吧

网友:
一看 楼主就是个新手 你这样 在 这边不能 解决 问题的 你就 多 清洁下 主板 看 能解决 问题 不

网友:
那应该是cpu不工作,可以先看看电压都正常吗?你cpu是478针的吗?如果是你在看看cpu座子是不是针脚的,不是的话很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你压呀 CPU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联想 478 的主板 通病

CPU 座子 虚焊  有时能起 有时起不来 你用手摁着CPU风扇摇晃下 不要用力太大 也许能起来 不过 奇怪的故障也很多 有时就到软驱不走了 有时。。。。。 见了联想的478主板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