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音箱低音炮的问题

楼主(2009-01-04):
客户拿了个低音炮来修,白色的左声道没有声音输出,把接音箱的线拨几个,又能发声,是不是接触不良,如是,这个四口的零件要到哪买,如不是,大概是其它什么的问题?请师傅们指教.
刚开始只有白色输出口有些不灵,后来拆了看后,故障扩大了,四个口的线总是有两个要拨几下,转几下才好.

网友:
把四个接口用酒精清洗干净,看看是否拖焊。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看,因该是接触不良的原因造成的故障。

网友:
酒精清洗的方法,之前没试过,下次知道了,谢谢.我在萧山的,跑到市区,想买个这样的配件,不知道哪里去买?或者有人淘宝网上卖的,知道的也请说一下,谢谢.或者说一下这个零件的学名,我自己在淘宝网上找找.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了,把焊点补焊一下试试,这个配件一般的卖电子配件的地方都有。

网友:
修家电的地方有卖这个东西的,现在的电视都有这种接口

网友:
我这里是镇上,拿到修家电那里,那师傅看了一眼这个零件,说没有.跑到萧山市区,两个卖电子元件的地方,没带零件一起去,给他们说了一下,不知道他们听明白没,我说他们听了也说没有.所以就来基地发帖求助了.
补焊不知道是不是说里面接这个零件的六根细线,那里都焊接过好几次,都没用.外面两个小音箱的线调调,拨动就全部能出声.就是不能稳定每次都好的.

网友:
这是莲花头(也叫RCA头),拆下来看看有没有虚焊,还有中心的触芯是否接触良好,小音箱的线也检查检查,看看是否断线了

网友:
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接触不良,楼上兄弟说的好,是否中心的触芯断了接触不良,小音箱的线也检查检查,也可以要干扰法,确定是小音箱的故障,还是来自音频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把前面板拆下来,看看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买家电配件的地方有! 不要到维修的地方去! 别人就是有也不会卖给你的

网友:
可能是电路板是虚焊了,不用换的,这好少机会坏的。

网友:
你这故障应该是线的问题,单独检测下线吧。
也可以用两条电线来试下。

网友:
补焊一下吧,小问题

网友(2009-12-10):
认为接触问题

网友(2010-01-19):
测一下线是不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