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怎么装系统~~

楼主(2009-01-04):
现在故障蓝屏。。内存试过好的 硬盘的系统是从领一台拆下来的 应该系统也是好的 进到滚动条那就蓝屏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
硬盘

网友:
如何是一样的配置的话,硬盘可以随便互换,但是芯片组不同的话,互换硬盘当然会蓝屏了,主要是驱动引起的

网友:
换了关键的硬件最好重做系统。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能不能认USB光驱呢

网友:
找一个U盘
把它量产成USB CDROM
网上很多教程
或者找个真正的USB光驱

网友:
主要是驱动引起的,重做系统。

网友:
我看你还是用清装的XP吧!如果不行就得到BIOS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星仔本本 进BIOS里面改怎么东西啊 说明白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