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做启动盘 怎么老变乱码。

楼主(2009-01-04):
用U盘做启动盘 怎么老变乱码。  我从格了 在做也是一样的 都是乱码、
没办法我只能反厂了 那是什么原因啊
我现在很想弄明白哦

网友:
我想的话在DOS下只能显示字母,要是有其他的比如汉语就会显示乱码。

网友:
在dos 下也是乱码呵呵  我都没辙了  才反厂的
要我就自己修修看了

网友:
什么乱码?启动后的文件名字吗?还是启动界面?你可以用USBOOT1.7版做一个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用USBOOT 1.7 也是一样.乱码.文件都变成乱码了。!

网友:
这个到时第一次见到 ,帮不了你

网友:
老兄

要格式化成usb-zip的试试,dos winpe双启动的u盘我怎么做都做不好,现在搞了两个u盘,一个dos,一个pe

网友(2009-04-30):
好像有个用0重置的选项来着,试试。
来晚了哈。

网友:
我用BootCD_070911fix做的U盘PE,很好用,在下面装系统也可以,GHOST系统也可以,分区也行,很好用,有要的加6386907,我传你们

网友(2009-09-03):
强呀

不,强呀

不汗都不行呀

网友(2010-01-21):
格了没用,要重新量产一下,不要用汉字

网友:
我也用群联的芯片量产深度V6.2的安装版,量产也是出来一个乱码不能识别的USB设备,别说我的镜象有问题啊,这个镜象我经常刻盘装机的,我要用它的慢分区功能。。。。还好U盘还在保修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