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91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1-04):
这块主板是这样的,第一次开机正常,一下子就会死机。只要重起就不跑码了,拔掉电源又要隔几分钟才能开机正常,不知道是哪的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出现异常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试,自已试过电源后面滤波电容鼓包会造成主板跑OO,FF,也即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换过了,就是主板的问题,用CPU假负载连电都开不了,很怪

网友:
查查电容、I/O

查查是不是有电容漏电了?摸摸I/O,是否很烫。

网友:
INTEL的机子,用CPU假负载是不开机的,必须插CPU的,

网友:
INTEL原装主板维修就是麻烦的

网友:
座子或者南北桥,运气背啊,一块新板子有这样的故障了,只有开年才能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