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65主板

楼主(2009-01-04):
顶星865主板 用GHOST 一半就断电,进PE也进不去~基本上是几分钟就断电,请高手指点一 二

网友:
检查CPU散热是否不良

网友:
楼上正解,看是不是灰尘太多,导致CPU散热不好了

网友:
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到后来把硬盘拿到其它机子去GO,GO好后再安回来原机子继续装

网友:
看起来很像是CPU过热..

网友:
应该是CPU温度过高的问题

网友:
排除过热保护的话
个人遇到过南桥有问题导致不能GHOST和安装系统的,但是从别的机器GHOST一个以后基本上能使用,不过有时候还是会突然掉电。
还有一个就是BIOS有问题导致

网友:
南桥有问题导致不能GHOST和安装系统的,应该在笔记本上多点吧.

在台机上很少遇到过,呵呵.

网友:
先把局部散热问题先解决掉,再看CPU,内存供电是否有跳变,一般GHOST到一半就断电应该和这俩项有关

网友(2009-09-30):
看看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
CPU电压过高,或是开机电路有漏电!

网友(2009-12-22):
电源功率太小吧

网友:
你不GHOST系统空板转会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