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的AD代码

楼主(2009-01-04):
情况是这样的:
原来使用正常的一块华硕P4BGL-MX。当插入移动硬盘是死机了。。
关机重启后发现无法开机。。。
代码是2B..但是一上电风扇转几圈自己就断电了。。
然后又自己上电。。代码是AD。不动了。。
郁闷。。。
求高人指点。。。USB接口电压正常的。。
是否南桥烧毁。。。但是不烫手。。。
不知道是否可修。、。。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USB接口的阻值.

网友:
能清楚一点吗?本人修板菜鸟。。。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2 3脚也就是-D +D的对地阻值应该为600左右,VDD对地阻值应该在380

网友:
阻值在200-600欧姆左右

网友(2009-03-10):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症状 不插内存报警 插了内存跑B2 然后自己重启 代码跑AD 不知是是么故障?

网友(2009-05-20):
修好了吗,是哪里的故障啊

网友(2009-08-19):
这种问题见多了,遇到一样的朋友换内存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部分的问题 查查

网友:
重新换根内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