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故障

楼主(2009-01-04):
重装系统,没有装成功,本来按ACCESS IBM,还可以选择进BIOS,不过不能改BIOS,和选择从硬盘或者光驱启动,后来主机后面的BIOS电池拿下后,变成这样子了.两个画面是接着来的,型号是IBM thinkpad G40

网友:
不能改BIOS?重装系统时最好用深度的系统或者是原版系统。

网友:
现在已经不能设置从光驱启动了,直接就这两个画面,没法装系统了.

网友:
你这个是bois给锁住了,要刷bois的,要用编程器的

网友:
不一定是bois给锁住了,按F1能进BOIS不,可以 试着用硬盘安装个GHOST看能不能进,那个锁上次碰到个按个空格还是回车就能进,具体我忘记了,BOIS最好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