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纯平开机不显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9-01-04):
这台显示器是02年买的联想品牌机,当初是因为电压高,家里的电视机、空调、显示器以及主机电源一并烧坏了,送家电维修,没修好,完了买了台新的用。这台丢在一边有大半年了,最近拿出看能不能修好了!
     故障现象:开机检查屏幕不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但听见机内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但听见机内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开机检查仔细观察元器件无明显烧坏现象.测量C504 滤波电容300V正常.
测开关管Q504电压 D极:287V G极:0.6V S极:0V
进一步检查电源UC3842 测针脚电压分别为 1   2V         5   0V
                                                                   2   2.5V       6   0.9V
                                                                   3   0.01V     7   14.05V
                                                                   4   2.5V       8   5V
  补充一点: 开关稳压器次级无电压输出,行管阻值也测试了正常啊`我想先更换UC3842试试,不知是不是可行
请高手分析下是什么故障,谢谢
我上传了图纸,帮忙看看

网友:
次级各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负载有严重短路的地方.首先检查行管.升压管这些大功率元件是否被击穿.如没.可依次断开电源各组负载.断开那组电源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支路.

网友:
应该是行管坏了

网友:
可以先把负载断开,看看电源是否能正常工作?再测一下各供电端的对地电阻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将启动电阻断开???
其实我对显示器了解真的很少,我来论坛是学主板来的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是把变压器后面的整流二极管以后的电路断开!

网友:
但要注意有的电路是有稳压反馈取样电路的,这一部分如果断开后电源工作就会不正常!

网友:
你说的变压器是指开关变压器吧??

网友:
我拆了行管,型号是J6812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 有两组500左右 其他为1

网友:
行管是好的,还有就是你要测次极后边二极管的负极才会有电压,你要是测变压器的脚那肯定是没电压的,看看二次电源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