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纯屏继电器反复吸合

楼主(2009-01-04):
昨天接一问题机(HPC777 17"),开机保护。经检查未级视放坏了,场块也挂,都已换同的型号。现在开机继电器反复吸合,断开50V负载虽有同样问题,断开12V到场块(8172)时吸合正常。

网友:
有哪位师傅在线吗帮帮忙啊!

网友:
如果是断开8172的12V供电脚电源就恢复正常了.那就再代换一颗TDA8172

网友:
继电器反复吸合,断开场块的供电后能恢复正常那就说明场块损坏了,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CPU的供电电压,有时候电压偏低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