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1F问题

楼主(2009-01-04):
我这有个机器用户拿来的机器叫他伙计弄过以前故障是红屏他伙计把故障加大了,有把释放块给弄烧了,现在我更换释放块后灯亮开机没有高压,RGB电压为80vG2没有电压.存储器5脚6脚电压为1v   7脚8脚为5v  行上电压80v请帮忙谢谢

网友:
不行刷一下存储器数据,或者换块CPU看看,再就是行场集成块

网友:
CPU没有,场块没有问题,存储器我更换过,行管也没有问题啊!请帮忙

网友:
存储器5脚6脚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