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

楼主(2009-01-04):
现在的新板子在cpu旁边都有一个叫isl6566的管子,请问怎样才能把它焊好?

网友:
用热风枪焊就行了,关键是手艺要好。

网友:
它是不是给cpu供电的? 它坏了是不是cpu就没电压了?

网友:
isl6566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2009-06-08):
它是给CPU供电的,它如果坏了。就无CPU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