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GHOST装完系统声卡没声音

楼主(2009-01-04):
从新GHOST 装完系统,不装驱动,用自带的驱动也不行

网友:
用安装版的光盘装,再用驱动盘装驱动,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去联想的官网, 自动检测硬件安装驱动!只要输入机箱后面的编号就OK了!

网友:
你用最新的雨林9.8试试,个人觉得很好用

网友:
驱动做了吧.........

网友:
驱动的问题,有些板子是必须先装声卡驱动再装其他驱动的,不然你装N个驱动都没有用

网友:
驱动的问题比较大了,如原有声音,那现在GHOST就没有了,应该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跳好线了吗

网友:
品牌机用ghost经常会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要解决最好用直接安装的版本试试吧

网友(2009-09-01):
没驱动吧,也许是硬件问题

网友:
BIOS里没有禁用声卡吧?

网友:
重新安装声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正常 我遇到不少 明明是那个驱就是自动装不上,用光盘不也.只好强制才能装上!

网友:
有时不能按常理出牌。

网友:
用自带的光盘做一下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安装完整版本的系统 之后驱动都到联想网站下  安顺序安装 先主办芯片组 之后显卡 声卡网卡等

网友:
到他的官网上去 下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