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求助

楼主(2009-01-04):
此本本能开机也能运行,系统能正常做进去,但是运行时任务管理器里CPU占用率始终显示100%,但仔细看进程里没有一个程序占CPU资源 机器一关机就死机,其他正常,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没发直接替换,也不敢做BGA怕CPU完了,点不亮了可没法给客户交代(哎,挣钱太难,新年了,总不能赔钱吧)现在不知是南桥问题还是CPU有问题,谁遇到过类似问题,请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还是先查软件吧。先杀毒,再看是否Svchost进程占用CPU。是的话可以在cmd下打tasklist /svc,能看见服务列表,看Svchost进程是否被病毒占用。再就是查网络是否正常,还有驱动。

网友:
先不要动主板,先看软件,免得把故障扩大

网友A:
可以先做南桥,我昨天修的一个联想的天逸100A就是这样子的,很慢很慢,我还以为是风扇的问题,后来换了还是不行,就做了南桥,结果就OK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 然后换系统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我做了好几次了,也换了版本,运行时速度不算慢,后来发现是SYSTEM进程占的(不能软关机,CPU占用率始终很高,确认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做南桥,我昨天修的一个联想的天逸100A就是这样子的,很慢很慢,我还以为是风扇的问题,后来换了还是不行,就做了南桥,结果就OK了.

好经验,我接触过一台SIS芯片组的,配置不低,听客户反映速度奇慢(排除软件问题),可能就你说的南桥问题了
呵呵,授教了。。

网友(2009-04-01):
排除了系统的话,那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啥的南桥!有铅还是无铅,品名是啥?

网友:
你可以进PE系统,如果CPU还是占用100%,那多半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