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主板故障,请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2009-01-04):
华硕P4P800SE主板故障,开机自检出现coms check sum err 无法启动,请帮助解决,谢谢!
华硕

网友:
先换好的内存试下,不行的话就刷下BIOS吧!

网友:
怎么刷啊

网友:
都检测不到软驱!!!

网友:
BIOS资料丢失了吧

网友:
用编程器刷写了

网友:
coms check sum err
这应该是COMS的检测报错,清下看能不能好,不行就得刷了

网友(2009-11-07):
我也些问题

网友:
刷新BIOS是比较定位的法子。除了这个。想不出其他的。先放电下试试。不行的话。就刷吧。
BIOS取下来。下载好程序。拿手机维修店里刷吧。他们一般都有编程器。
换其他的板子上。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