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17寸普平怪事

楼主(2009-01-04):
今天接修一台17寸杂牌显示器,通电有高压能显示菜单框,但接信号就没显示,也没了高压,短开行场就满屏波浪,应该是行场同步出了问题,但就是查不出,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先换根线试一下吧

网友:
检查信号线是否有断线的.主要是两条同步线和总线.检查同步输入电路是否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修好了,有两个问题。1.tda4854损坏(有显示框,但不正常用tda4853代用了)。2.行.场同步的数据线插反了(客户原先拿给别人修过,但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