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

楼主(2009-01-04):
我下载了一个硬盘版的rst,里面说"点不亮的内存的测试方法: 很多内存短路或者颗粒损坏后都不能点亮,点不亮的可以用一根好的内存去带动它。 必须SD的带SD的,DDR的带DDR的。本软件会自动跳过好的那根去检测坏的那根。"但是我现在就这样做的,但还是不能点亮,怎么办呢?两条都是KINGMAX的.

网友:
在SIS芯片组的主板上测试
或者先测量是否是SPD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