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pr100不亮,盼高手指点★★★★

楼主(2009-01-04):
台东芝pr100不亮,外接电源,待机电路0.01mA,按开机键,电源灯亮,电流升到0.5mA左右稳定住。风扇不

转,充电电路正常。期间,如果接硬盘开机的话,硬盘灯不亮,不接硬盘开机的话硬盘灯点亮。长按电源键能

关机。开机测量液晶屏线和高压板电源没供上,场效应管前电压正常。请教一下,一般是什么故障?如何排查?小弟初入门盼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没人指点一下吗?帮帮忙吧

网友:
这个机子CPU容易虚焊,做下BGA吧.

网友:
CPU不工作还是内存不过?又或是显卡不工作?

网友:
总之整机不工作:)

网友:
这个机器你先用手压一下显卡,要压住显卡再开机,看看能不能点亮,他的显卡虚焊的多。。。不过不容易做好

网友:
这个板很容易变形的,要注意点做哦,设备歪了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谢谢张兄,可是还是不行, 我想知道,到底是U还是桥,还是内存。BGA不好玩,能确定点目标,少拆几个。继续请教

网友:
我做的最多的是CPU。很少做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张兄,可是还是不行, 我想知道,到底是U还是桥,还是内存。BGA不好玩,能确定点目标,少拆几个。继续请教

诊断卡试试 这个东西有时候还是准的

网友:
minipci有一脚能测到33.33MHz的波形能说明什么?

网友:
新进展:测试minipci26脚PCIRST#无复位脉冲。查南桥(FW82801)的晶振(32.7kHz)输出波形正常,经过一个电阻进入南桥后,变成幅度低的锯齿波了。这能说明什么?正常还是不正常?高手支招?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了,搞不定,高手请指教

网友:
光看现象的话从正弦波变为锯齿波~要注意下电容和南桥~
当然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现象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mini_pci 的26P无复位信号,说明还没有复位,而南桥的复位电路要工作的前提是CPU供电芯片已工作并且发出了有关CPU 核心电压的PG信号,此信号会送至南桥,南桥得到CPU供电芯片送来的PG 信号后,便得知板上的重要电电压已正常,这时南桥的复位电路才开始工作,发出复位信号. 所以我建议测CPU供电芯片.CPU 核心电压产生电路.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CPU核心电压0.841V正常吗?CPU是SL6NH

网友:
不修了,卖屏幕了,有没有需要的?

网友:
今天没事,又研究了一下,插诊断卡。5V和3.3都是好的。CLK灯长亮,IRDY灯长亮,RST灯不亮(也没见闪一下),FRAME等开机时候闪一下,过一会又闪一下。后面就死翘翘了(不跑码)。高手给点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