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开机不亮

楼主(2009-01-04):
是那种ATI芯片组的,测试卡停2C,碰到好几个了,都没有搞定,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发表下经验

网友:
2C是内存不过  不过这个板子是比较难修 呵呵 不知道你板子的具体情况 不过能跑代码一般还是有的修

网友:
以前遇到好几个这样问题,内存槽都摘下来换过问题都没解决,虽然极度怀疑北桥,但是由于BGA是高温焊接技术而且芯片底下灌胶所以摘的时候就掉了焊盘,这次很小心的摘下来更换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