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主板,CPU部份不正常。大家来看看啊

楼主(2009-01-04):
ASUS K8主板,CPU部份不正常。。
ASUS K8主板,CPU没主供电.没PG,
电源管理芯片ADP3168换过了,场管换过,ADP3418换过..没主供电,没PG,没参考电压.. 有经验的师傅帮帮忙呀?小弟谢谢了
cpu
芯片

网友:
你的板北桥电压是否在1。2V左右,还有就是显卡内存的供电也要,CPU没电不是就非得查CPU部分,你可以测一下桥的电压一般754针的板很多都是由于内存电压,北桥电压不够造成CPU无电压的。
补充一下:没记错你的板上应该有一个C5706看一下它就是给北桥供电的
[
]

网友:
CPU没核心电压,也不要如此的就下手,在没查清楚之前,还是不要动,在说内存,显卡,部分有问题,也会导致CPU无电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一下的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6%BC%BC%D0%A1%BF%A1
请看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