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A-K8NS少了个芯片

楼主(2009-01-04):
从客户手里接快版,当时没注意,随后通电检查的时候发现少了个芯片,望大家帮忙看看是个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
看你的图真累!零件代号也不写出来!

网友:
我看这个8712好像是换过吧..

网友:
个人经验应该是网卡吧

网友:
给你看一下图

除了这个,这块板还少了很多东西

网友:
这板还修什么啊!什么东西都动过了就算修也要花很长时间的

网友:
简化板。本来就空了很多东西把

网友:
那个地方本来就是空的 是用在装网卡用的 不过这个块桥集成了网卡所以没有装上

网友:
我在百度搜过了,能找到你板子的图片,而且还很多能看清的,你实在要修这板可以在百度搜一下然后对比这看,。。。我们实在看不清你那个东东。。又没图纸。。。不好意思,你搜一下吧。。

网友:
装网卡的地方 不过这个板子本来就是空着的

网友:
出厂就是空的啊,楼主这板要是能修好,要发过程上来见识一下

网友(2010-04-03):
isl6568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