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1/661fx的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1-04):
手上有一块sf1/661fx的主板 是联想品牌机现在是不跑吗,电压多检测过、CPU和南北桥按了应该不是虚焊了、BIOS刷过了,RST都测过,可就是不跑吗,实在是不行了!哪位高手大哥能帮帮小弟?

网友:
主供电的问题吧,CPU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有这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bios也刷了,就是不跑码,郁闷的很~~~

网友:
这主板可能是通病 。。有好几块多没修好,,就是不知道问题在那呀、
郁闷啊

网友(2009-03-09):
加焊一下cpu座子试试吧

网友:
ecs的通病就是座子虚焊啊

网友(2009-06-21):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同样的板子同样的问题 找不到原因 如果问题解决了 发出来让大家分享下

网友:
加焊北桥和U座试试

网友:
CPU座问题多多啊

网友:
打U座的AD值,有的U座虚焊用手压是没用的。
换IO
量时钟周边的各电阻看时钟是否正常,曾遇到南桥缺一个时钟出现不跑码的
拆COM,网卡等芯片

网友:
我也有sf2/648d也是这样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块板了,问题类似,有时不跑码,不跑时全板就CPU没复位,其它地方正常。换过I/O(IT8705F),用了一天,第二天又这样了,把板取出来试又是好的。不知怎样解决。

网友(2009-07-27):
刚碰一例,加翰U座,OK....

网友:
那种类型大主板`爱CPU座子和IO

网友(2009-08-29):
bios 有的话给我传一份,谢谢 了

网友:
一般说是CPU做的问题,BGA焊接的做,好像精英代工的,我也有几块,拆件了。

网友:
ECS代工的原装主板,比如说方正啊,联想啊,TCL啊,这些版跑D0都是U座空焊。

网友:
除了U座就没啥喽   试着换下8705吧   这个也坏的多  大多是CPU无RST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基本都爱坏座,修的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