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0GT 花屏己解决,启动预热未搞定,请帮忙看看

楼主(2009-01-04):
6800GT GPU脱焊,自己用卡背部电炉加热,现己不花屏可是早上开机还要两次才能显示,
开机弟一次黑屏,显示器灯黄色,正常为绿色,也不出现无信号字,过十几秒从启就变绿色正常了,
这两天想把上面电容换了,看看会不会是天冷,电容出现问题,
在坛里想请兄弟们给点提议,顺便问一下,电容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谢谢
黑屏

网友:
既然是加热GPU后不花屏,说明问题还是出在GPU身上,你看一下如果电容没有鼓包的就没必要换。如果懂维修建意把BIOS降频,重新植GPU。

网友:
GPU没敢加热太久,看看玩了几天没花,就没动了,我是用电暖炉加热的,芯片摸太烫手,就没敢在加了,怕一会搞了,请问一下,加热会不会搞坏啊,

网友:
只要加热好应该不会坏,但加热只能做一个测试用,最好重新植GPU

网友:
电容是铝的那种,鼓不起来的吧

网友:
每款显卡电路设计不同,电容也不同,电容好坏有的可以看出来,有的则需要测量。

网友:
重新植珠GPU是不是收费很高啊,要是修的成本太高,我不如重新买了,请问懂行的朋友告诉我重做GPU大概要收费多少?

网友:
跟我的毛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