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学修电脑的方法

楼主(2009-01-04):
遇到需要查找的元件,通过GOOGLE或百度很多都可以找到它的有关功能,引脚参数,对维修有帮助

网友:
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方法,我都是一直这么做的,好像都不用想的

网友:
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

网友:
还以为什么高招

网友:
要边学理论边动手,这样会快点

网友:
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
---------------------
这才是唯一出路~

网友:
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呵呵   这么做是大家都会的呀  如果他不是高手,还不知道做这个事情那我估计他就压根没想学这活计

网友:
还是实践要紧呀!!

网友:
百度是挺好
可以查所有

网友(2009-02-18):
哈哈,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好,管他是不是简单容易

网友:
这个方法,人人的可能都不一样吧,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