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芯片组的旭日125F根本不通电没反应。

楼主(2009-01-04):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sis芯片组的旭日125F根本不通电没反应,待机3。3V,5V都正常,开关3。3也有可就是按下开关根本一点反应一点电流也没有,感觉南北桥应该没坏没那发热,IO97551换新的也一样,没有了思路请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南桥不是发热了才坏,先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32.768的波形,检查各个插件的接口焊点。

网友:
感谢回复阻值基本正常,USB等,32。768左右脚各有0。几伏电压感觉正常,就是死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