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懂的问题

楼主(2009-01-04):
我修主板的时候往往碰见一些cpu没有供电的板子,把场管拆下来之后量焊盘上的DS还是通的,有的就是把cpu的几个大滤波电容全部拆下后测量还是通的,请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啊,具体什么班子也忘记了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北桥短路了,有的电源部分大滤波电容坏了,一定要提前更换,否则烧北桥!

网友:
北桥坏了是不是不一定会特别的热,和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