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 tnt2 PCI显卡 花屏,可以进xp系统,但是无法进入dos,无法进主板bios。

楼主(2009-01-04):
开机即全屏花屏,蓝色间隔竖条。
进系统比较慢,进入系统后,有时候全屏竖条,有时候全屏波纹状,刷新频率无法更改,操作较多时花屏更厉害,后期无法分辨屏幕,但是此时播放1280分辨率的电影一点都不卡。
花屏后,清理过显卡,用橡皮和酒精都擦过金手指,没有任何效果。
开机一段时间后,停电摸显卡,没有电容、电阻、三极管等较热现象,GPU微热,不超过40度(室内温度18左右)。
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处理。

网友:
新手刚来基地,希望组织能给与帮助。
看了部分帖子,因为无法进入dos,所以没有办法适用mats。谅解~

网友:
TNT2的卡多数为显存虚焊或者GPU虚焊你可以加焊试一下,注意你的焊工

网友:
显卡正面如图

网友:
我在这方面很菜,风扇卸下来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显存能看到还好补焊,这个GPU的散热片我都不知道怎么弄下来,更不要说补焊GPU了,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怎么补焊这个好像散热片和GPU一体的GPU。多谢~

网友:
这是TNT M64 32M的卡,TNT最大32M,没有进入不了DOS的,基础掌握了才能谈维修,这卡一般加焊显存就好了,最好用MATS测

网友:
不好意思,看你的显存是16M/64BIT的,还不是32M的

网友:
晕,PCI显卡还修什么啊,配件也不好找,花这时间搞这???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花屏的话就吹下显存,不行就吹GPU

网友:
GPU和显存都吹了,没有任何改观。
开机显示“不能显示此视频模式,请将电脑重新设置为 *  ”,从主板logo之后,一直黑屏直到XP的界面才显示。
进入系统后,不调整任何东西的状态如图:

网友:
LZ刷过BIOS没有?可以尝试下!

网友:
我觉得LZ要是想拿它做试验的话 还可以

如果维修的话就没那必要了 因为这种显卡 几十块没人要 最多 30快钱 修它 不够功夫钱啊  现在这种显卡没有价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没人要,除非多了按斤称,当垃圾卖! agp mx400  32M的卡子我才卖十几块钱来,你高估这卡的价值了
楼主练练手吧!蛮好的,可以不计成本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