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BM 9714-AC1液晶显示器上的一个贴片元件

楼主(2009-01-04):
一台IBM 9714-AC1液晶显示器上有个贴片三极管N46C坏了,如图,有谁修过的老大帮忙看一下是啥管呀,用啥代换啊,网上查不着资料

网友:
把管子拆下来
量一下电压
我来看一下,看出来像个NPN的管
把那个IC型号报出来,这个好修。

网友:
谢谢老大,明个报个你,你明天可别喝多啦 。是IC202还是IC203呀
IC202 1204         IC203 CT1102
我想知道Q201是啥管
电压    0v

                        5v
              0v

网友:
你打个红圈标出来。是哪个元件?

网友:
是不是一个电压转换IC啊?

网友:
是画红圈的元件,路过的老大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