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显卡不亮维修经验

楼主(2009-01-04):
接朋友一张8600GT显卡。上过机,不亮。背部接口部分电容缺失。

如上图,上电不亮。检错卡走C4,50。能力有限,不知道啥毛病
先补电容,因为本身电容就是隔直的,有些不上也没问题。手里没有这么小的,就用大一点的代换。换完了不太好看。
最后一个查其他PCI-E显卡,是大电容。我就直接用大的带换了。不过焊点很小,不牢固。
(最后修好显卡后用热熔胶进行了固定)

拆下显卡上万用表。检测功率管部分短路如下图一个一个换,反复上机加电测试。
换一个还是原样就是这个功率管是好的。上万用表。检测功率管部分短路如下图

接着用这个换下一个,也就是QX4。换到中间那个就OK了。可以开机
但是主机开了,却没有图像。没有信号入显示器。
开热风枪在背面加热。一个16爪的IC,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能是开焊了,最后用电烙铁拖焊搞定。
上机加电。ok!完美进系统。

装驱动测试。 3dmark05得分10355。没安装3dmark06,未测试。

此卡来的时候散热片就是这样的,怀疑上面应该有顶盖。
上中关村硬件大全,通过图片得知位讯景8600GT。证实此散热器本来是有顶盖的。担不是给这款卡

这款卡应该是这个,散热器应该是思民3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