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检修实战

楼主(2009-01-04):
显示器检修实战
近日接到朋友的求助,说他的IBM8513显示器出现了奇怪的变色故障,屏幕上的图像原本红色的地方却显示为蓝色,而绿色则变为了红色。

  检修实战

   根据笔者的维修经验,一般受磁场影响或缺少某种基色,都会使显示器色彩出现异常。在排除了主机显

卡故障后,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检修:1.显示器与显卡接口的接触是否良好;2.检查显像管是否被磁化或受外

部磁场影响而出现变色;3.检查视放矩阵电路,看是否有某一色通道出现故障,致使缺少GRB三基色中某一种

的图像变色。

  根据先易后难、先检后修的维修原则,我对显示器接口的插脚、插座作了检查,没有发现松动和断针的

现象,基本排除了GRB三色信号传输中断的可能。该显示器没有手动消磁电路,笔者只好用消磁器对它进行消

磁,还把有源音箱搬离电脑桌,但都没明显好转,显示器被磁化或受外部磁场影响的可能性排除了。看来毛

病是在显示器内部的视放电路了。打开显示器后盖,用万用表测量G、R、B的三个视放管,发现各管电压相差

不大,c极电压约134V,b极约6.3V,e极约6.1V,从这些数字来看,视放管各工作点电压均正常,视放电路没

有故障。

  为了从屏幕上找到突破点,笔者打开几幅较熟悉的桌面墙纸,并用超级解霸2000播放了一段VCD,经细心

观察,发现虽然画面全部变色,但隐约可看出屏幕中央有一块约10厘米直径的圆形部分变色较轻,屏幕上还

有细微的浪涌现象。这些细微的现象表明显示器内部存在磁场干扰,并且在屏幕中央干扰较小,屏幕四周干

扰较大。但磁场哪里来的呢?这就不得不怀疑消磁电路了。因为在显示器内只有磁线圈才会产生磁场,而消

磁线圈挂在显像管边框上,消磁时屏幕靠近它的地方磁场较强,中央部分离消磁线圈较远,磁场就稍弱,这

正好与观察到的现象吻合。消磁线圈只有在开机电流通过的瞬间才对显示器进行消磁,开机后便处于停止状

态,不会再有磁场产生。现在机内尚有磁场,则说明消磁线圈还有电流通过。消磁电路除了消磁线圈外还有

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更换热敏电阻后,开机故障排除。

  故障成因分析

  一般显示器的消磁电路原理是这样的:消磁电路主要元件包括消磁线圈和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内由R1、R2两个电阻组成(如^14030703a^)。刚开机时,热敏电阻处于冷态,R2的电阻值较小(根据

型号的不同,阻值在10~30欧左右),220伏交变电流通过电阻R2进入消磁线圈,消磁开始,此时电流最大。同

时,由于这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一部分电流流经旁路电阻R1,使R1自身的温度迅速上升,并对

R2进行加热,R2的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这样经R2进入消磁线圈中的电流便逐渐减弱接近于零,自动消

磁结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热敏电阻损坏(如R1开路、R2阻值不能随温度上升而增大等),就会使消磁

线圈有较大的交变电流通过,轻者使图像变色,重者则会烧毁消磁线圈。笔者撬开拆下的热敏电阻的外壳,

在室温下测试R2的阻值基本正常(约18欧),用电烙铁作加热测试,阻值最后上升至800欧左右。这样的阻值使

得消磁线圈开机后仍有较大的电流,从而形成的磁场干扰了图像的颜色,发生变色故障。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问题,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