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杰微845GL主板,AA-B0-......C1-C0......循环跑码

楼主(2009-01-04):
一杰微845GL主板,AA-B0-......C1-C0......循环跑码,中间的码跑的太快看不清。内存槽AD线二极体值有6个比别的值小,(但静态电阻值正常都一样大)。不插内存有报警声,插上内存不报警跑上面的代码。我按压北桥复位后还是一样, BIOS已刷过了。内存2.5V、1.25V、时钟正常。请教下高手,是北桥坏吗?

网友:
看下主板有没有断线的,我曾经遇到过一次,代码跑的和你的不一样,我仔细看了一下主板有进水的痕迹,出现霉的现象,把它换掉了就好了。你还是仔细看下主板吧!

网友:
测一下DDR 的负压电阻,就能测出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你换个逻辑芯片试试。如  7407 这样的。我上次也有个这样的板,老是重启C1 。后来换了就好。要不就是北桥,后者就内存槽边的排阻虚焊。

网友:
断线或虚焊应不会出现二极体值变小而电阻值不变的情况啊?

网友:
内存槽AD线二极体值相差达到二三十就值得怀疑了

网友:
建议下

内存循环跑码查 下  MOS管有问题没有   更换下MOS管  或更换 LM358 或LM324 有的时候  LM358或LM324性能不良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

网友:
如果以下方法都试了,不行,在换个IO看看

网友:
建议下

循环跑码 一般都是 I/O故障,如果更换了原器件问题还是依旧不防更换下I/O。  或刷下BIOS  有的时候 BIOS损坏 也会照成循环跑码,或 BIOS引脚接触不良  也不防检查下。。

网友:
c1循环跑 IO坏 了就会这样。内存的ad线打一下。看有没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