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的常见液晶通病资料

楼主(2009-01-04):
搜集的常见液晶通病资料
三星151S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电源不工作,没有输出。
故障部位:电源芯片的3脚持续供电对地的C7漏电(104瓷片,外表看不出损坏),使供电电压基本为0V(正常约16V)。
三星151S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
故障部位:300V大滤波电解(100UF/400V)炸裂,220V输入端的两只圆柱体保险一起烧断。
联想LXB-L15(冠捷T560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换高压板故障依旧。
故障部位:在显示器底座里面的电源12V输出两只滤波电解鼓包损坏(1000uF/16V)。
联想17寸 LXB-L17C(冠捷T782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闪黄色指示灯,黑屏。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924、C925、C926、C922鼓包(1000uf/16v)通病。
清华同方15寸(源兴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机内有“滋滋滋”叫声,屏幕抖动,有不规则的干扰线。
故障部位:300V大滤波电解鼓包。(100UF/400V)通病。
Hp f1523(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几分钟以后指示灯和屏幕都一亮一灭(灭的时候黑屏)。
故障部位:12V和3.3V供电电解鼓包:C922、C924、C925、C926、C929、C930、C932。全部换成1000UF/16V可排除故障。
Hp 17寸 f1723(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插或者不插信号线都是通电绿灯一亮一灭,黑屏。在指示灯灭时按开关失灵,指示灯亮时按开关可以关机。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922、C923鼓包(1000UF/16V)。
TCL 15寸 ML-56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闪红灯,黑屏。外置电源适配器空载输出12V,带载4V。
故障部位:外置电源适配器12V供电滤波电解漏电。(此电解外表看不出来损坏)。
Acer 15寸老款 PF553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开关失灵,指示灯不亮,黑屏。
故障部位:300V大滤波电解正极引脚腐蚀断路、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703、C707鼓包(1000UF/16V)。通病。

Acer 15寸FP553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无电,黑屏,指示灯不亮。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703、C707鼓包(1000UF/16V)。通病。

Acer 15寸 FP553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黑屏、指示灯由绿色转为黄色。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707、C703(1000uf/16v)漏电,外表看不出来,直接代换新品可排除故障。

Acer AL1706A(台湾奇美原厂代工,厚屏)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黑屏,按开关没反应。打开机壳明显看到高压板上的保险电感L1和保险电阻R28和R29烧糊,测高压板供电保险和驱动板供电保险FP1烧断。测负载没有明显短路。从烧糊的元件看应该是超大电流所造成,多数是雷击。
故障部位:用导线直接连上烧断的元件后开机正常显示,故障排除。

BENQ 17寸 FP71G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雷击了,无电。电源没有明显损坏元件。
故障部位:电源振荡芯片1200AP40损坏。通病。

DELL 15寸 E151Fpb(明基电通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有时白屏,有时还能正常显示。白屏时屏上没有3.3V供电。
故障部位:电源板上的3.3V环形供电电感L781虚焊。通病。

现代i15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电源无输出。
故障部位:电源振荡芯片IC103损坏(6脚启动电压只有8V)。

方正FZ780-ST(方正原厂深圳八卦岭生产 CL171)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图象和指示灯都反复的一亮一灭,亮的时候图象正常、指示灯绿色,灭的时候黑屏、指示灯也灭了;并且电源盒有叫声。
故障部位:电源盒里面的两只12V供电电解鼓包(1000uf/16v)通病。

现代 Q15N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黑屏,指示灯绿色。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电解C661鼓包。(470uf/25V)

AOC D451(560K新板,MRT主芯片)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是打雷击坏的。
故障部位:电源振荡芯片SG6841D坏。通病。

LG未来窗L1515S(代码:L1515SM.AXCNR)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按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205鼓包。一起把C202、C203、C205、C206换掉。通病

网友:
1、三星151S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电源不工作,没有输出。
故障部位:电源芯片的3脚持续供电对地的C7漏电【104瓷片,外表看不出损坏】,使供电电压基本为0V【正常在16V左右】。

2、联想LXB-L15【冠捷T560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换高压板没好。
故障部位:在显示器底座里面的电源12V输出两只滤波电解鼓包了【1000uF/16V】。通病。

3、清华同方15寸【源兴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机内有“滋滋滋”叫声,屏幕抖动,有不规则的干扰线。
故障部位:300V大滤波电解鼓包。【100UF/400V】通病。

4、Hp f1523【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几分钟以后指示灯和屏幕都一亮一灭【灭的时候黑屏】。
故障部位:12V和3.3V供电电解鼓包:C922、C924、C925、C926、C929、C930、C932。全部换成1000UF/16V。通病。

5、TCL 15寸 ML-56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闪红灯,黑屏。外置电源适配器空载输出12V,带载4V。
故障部位:外置电源适配器12V供电滤波电解漏电。【此电解外表看不出来损坏】。

6、三星151S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
故障部位:300V大滤波电解【100UF/400V】放炮连同220V输入端的两只圆柱体保险烧断。

7、Acer 15寸老款 PF553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开关失灵,指示灯不亮,黑屏。
故障部位:300V大滤波电解正极引脚腐蚀断路、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703、C707鼓包【1000UF/16V】。通病。

8、Hp 17寸 f1723【冠捷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插或者不插信号线都是通电绿灯一亮一灭,黑屏。在指示灯灭时按开关失灵,指示灯亮时按开关可以关机。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922、C923鼓包【1000UF/16V】。通病。

9、Acer 15寸FP553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无电,黑屏,指示灯不亮。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703、C707鼓包【1000UF/16V】。通病。

10、BENQ 17寸 FP71G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雷击了,无电。电源没有明显损坏元件。
故障部位:电源振荡芯片1200AP40损坏。通病。

11、DELL 15寸 E151Fpb【明基电通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有时白屏,有时还能正常显示。白屏时屏上没有3.3V供电。
故障部位:电源板上的3.3V环形供电电感L781虚焊。通病。

12、Acer 15寸 FP553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黑屏、指示灯由绿色转为黄色。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707、C703【1000uf/16v】漏电,外表看不出来。【通病,一般可以看出电容鼓包。】

13、联想17寸 LXB-L17C【冠捷T782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闪黄色指示灯,黑屏。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924、C925、C926、C922鼓包【1000uf/16v】通病。

14、现代i15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电源无输出。
故障部位:电源振荡芯片IC103损坏【6脚启动电压只有8V】。

15、方正FZ780-ST【方正原厂深圳八卦岭生产 CL171】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图象和指示灯都反复的一亮一灭,亮的时候图象正常、指示灯绿色,灭的时候黑屏、指示灯也灭了;并且电源盒有叫声。
故障部位:电源盒里面的两只12V供电电解鼓包【1000uf/16v】通病。

16、Acer AL1706A【台湾奇美原厂代工,厚屏】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黑屏,按开关没反应。打开机壳明显看到高压板上的保险电感L1和保险电阻R28和R29烧糊,测高压板供电保险和驱动板供电保险FP1烧断。测负载没有明显短路。从烧糊的元件看应该是超大电流所造成,多数是雷击。
故障部位:用导线直接连上烧断的元件后开机正常显示,故障排除。

17、现代 Q15N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黑屏,指示灯绿色。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电解C661鼓包。【470uf/25V】

18、AOC D451【560K新板,MRT主芯片】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是打雷击坏的。
故障部位:电源振荡芯片SG6841D坏。通病。

19、LG未来窗L1515S【代码:L1515SM.AXCNR】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按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
故障部位:电源输出滤波电解C205鼓包。一起把C202、C203、C205、C206换掉。通

20.AOC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但是亮一下就关然后又亮,
故障部位:AOC通病,更换电源板后级的1000uF 25V电容即可.

21.联想(AOC代工或AOC)的15液晶彩显,其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因散热设计问题,容易鼓包,导致开机后黑屏,有时,热机后可以点亮;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驱动板上的M6759容易坏,现象是开机黑屏或无规律黑屏,让人容易怀疑高压板的问题,这芯片是PLCC44的封装,可用一好的芯片用编程器把原来的资料拷贝过来即可,这种芯片市场上新的就有坏的,可要留意;

22.三星17 711n
电源板上有三个电容坏了,换了后,开机高压板上的一个MOS管,冒烟,想必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最后发现问题,是:只要有电容坏的,后面的高压板上必有一个8脚MOS管坏,电容连mos管一起换了,开机,维修一般可以达到99%。若是换了电容,开机冒烟,就不要再修了,MOS管。连那个3015也坏了,只有割板,

23.17 AOC 172V这一款的液晶大多数是屏坏,。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两份差不多呢???
值得深思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值得深思那??是异曲同工的意思??

网友:
戴尔E153pc 不加电, 拆开电容正常,各元件也无明显的物损迹像, 有无什么通病, 好像这也遇到挺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