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溥107S5模糊

楼主(2009-01-04):
飞利溥107S5模糊,使用时间3年左右,管还没老化,原先整个屏幕模,打开机壳调整清楚后使用一会儿又模糊,再调清楚后过一会儿还是模糊,反复的的调的,最终效果不理想,经过朋友介绍有一种高压聚焦调位器,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后来买了2个,刚好手头上有一台17普平显示器也是模糊换管座后无效,就用上了这种高压聚焦调位器,效果还真不错。也想把这台飞利溥107S5给装上,结果不管如何调,都不理想,调到中间清楚四周就模糊,调了四周清楚,中间又模糊,双聚焦线也对换过,管座也换过,都不行,望师傅们帮指导下!高压聚焦调位器如图:

网友:
看了本店论坛说的:可能是动态聚焦电路问题,不知该电路如何检修,有没有电路图共享一份,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修动态聚焦电路,
顶起来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有问题哦

网友:
管子有问题吧
没有修的含义了

网友:
换新高压包可以解决!

网友:
我觉得有点象是高压包的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换换包看看

网友:
请问题楼主高压聚焦调位器是怎么用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如果一开机就很模糊那一般都是显象管管座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