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400花屏,请老大看一下测试结果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1-04):
Tested from 0 MB to 32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2179597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ead    Error Count: 1703988
Write   Error Count: 20091982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
看好像差显存芯片,显卡64位才能正常显示呀

网友:
没修过这样故障。。。。。。。。

新诚达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A:
完全同意此说法,你的卡两块显存全都有问题最好用表测试一下 1 ,3脚的VDD 还有就是DQ0--DQ15数据脚的对地阻值

已改正-----新诚达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卡
多长点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同意此说法,你的卡两块显存全都有问题最好用表测试一下 1 3脚的VDD 还有就是DQ0--DQ15的对地阻值

老大,DQ0-DQ15是什么 我不清楚??13脚是显存的13脚吗? 麻烦老大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B:
我测量的是我发的显卡图片的 下面那个显存  从左下方开始数,不知道对不对??请老大批评指正
1 ,3 脚的VDD 分别是3.27V  和3.26V
   DQ0--DQ15二极管挡对地阻值分别为.721  720  720   720  720  721  721 721   720   194   722   0   718   715   722  7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的是我发的显卡图片的 下面那个显存  从左下方开始数,不知道对不对??请老大批评指正
1 ,3 脚的VDD 分别是3.27V  和3.26V
   DQ0--DQ15二极管挡对地阻值分别为.721  720  720   720  720  721  721 721   ...

DQ9 DQ11有错误,DQ11明显对地短路,你把你测的片子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