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 MAX(MS-6566E VER:2)循环跑码修复一例

楼主(2009-01-04):
自己收来的一台旧机,之前测试过感觉主板不大稳定,大多是CMOS不能保存日期时间。就一直丢在那里没有动它,今天有时间就翻出来重新检测一下。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主机不显示。插上诊断卡不跑码了,最后发现原本装在上面的C4 1.7G的CPU好端端的居然就坏掉了,因为换了别的CPU就循环跑码,换回这个CPU就不跑码。循环跑码跳掉之前好象显示的是“1E”吧。

马上到论坛里搜索了下主板循环跑码的帖子,大多指的是IO或是BIOS芯片方面有问题,想先简单的刷个BIOS程序看看。上V星官网,首页正常,但下面的页面就一直不正常,根本弄不到BIOS程序,也只能先放放。

两个比较大的目标,先将BIOS芯片放一边,那么剩下就是IO芯片。这个型号的主板采用的是华邦的W83627HF-AW芯片,手头上暂时没这个型号的芯片。(可气的是上次在基地淘宝店里订购该型号的芯片,服务员居然发了W83627THF给我,说W83627HF-AW没货,以为W83627THF能代用,没打招呼就直接发给我了)也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重新把芯片加焊了下,最终解决了循环跑码的问题,主板恢复正常了。

说个中间的插曲。第一次给IO加焊时,是先上助焊膏,然后用刀头烙铁加焊的,结果发现没怎么用力IO的几个针脚就弯掉了,而且用电烙铁搞不好,只好从反面加热(正面的话,芯片离PCI槽太近,会吹熔PCI槽的,影响外观),下掉IO芯片重新再上上去。第一次焊好后,结果复位灯常亮,反复弄了2次才给弄好。

网友(2009-11-30):
给楼主两点小经验参考:1、有些用W83627HW-AW作IO的主板,可以用W83627THF代用,我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2、用热风枪吹板上的IC等元件时为防止殃及附近的元器件,可以将平时喝过百事可乐的易拉罐剪下成铝片折成与被吹的元件的方框套住再吹,就不会殃及池鱼了。

网友(2010-03-03):
球V星845E MAX电路图啊

网友:
呵呵循环跑码,一般我是先换个IO看下,不行再去弄BIOS

网友:
我换过都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