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梅兰日兰ups的高手吗

楼主(2009-01-04):
请教懂梅兰日兰ups的高手知道calaxy3000的ups内部的液冷散热器用的是什么冷媒吗

网友:
解决了  厂家售后说里面的冷却液可以用纯净水代替,加完纯净水以后就好了(这个ups先前报的错是;冷却系统故障,冷却液液位低、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