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硬盘毁灭性故障的误操作

楼主(2009-01-04):
造成硬盘毁灭性故障的误操作
造成硬盘毁灭性故障的误操作
简介:一般地,现在的硬盘都加入了S.M.A.R.T的自动侦测技术,以便让用户能在致命的故障出现前看到先兆,备份好数据——但这都是针对正常操作情况下设计的,如果用户的使用方法如下所列,故障的出现将可能是无先兆的, ...
关键字:硬盘 故障
一般地,现在的硬盘都加入了S.M.A.R.T的自动侦测技术,以便让用户能在致命的故障出现前看到先兆,备份好数据——但这都是针对正常操作情况下设计的,如果用户的使用方法如下所列,故障的出现将可能是无先兆的,也就是突然死亡。
  一、在开机和关机的时候突然强行切断电源

  现在的电源及主板的ATX设计,普遍实现了软关机的功能。这种设计让人倍感方便。但是软关机要先完成一系列的关闭正在运行的程序的操作,加上各种操作系统及各主板厂家设计上的兼容性、BUG,Windows在进行关闭应用程序然后切断电源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死机,大家可能在很多论坛及报刊的问答专栏里,都见过问“为什么在软关机的时候死机”的问题——此时硬盘的复位动作很可能还没完成,如果用户采用强行切断电源的做法,硬盘物理受损的可能性很大。

  正确的做法:如果在软关机时候出现死机,应该是按RESET键,让系统重新进入Windows后,再正式完成关机操作——这样可能会繁琐一点,但是能保证硬盘安全地复位,对你上千元的硬盘来说,安全第一啊。

  还有就是开机的时候进行的切断电源:在正常状态下当然没人会做这么无聊的操作,但是当出现一些诸如显示卡或是内存没插好、视频线松了的情况,导致电脑开机无显示的时候,很多人就只埋头于搞定看到的问题,频繁的开机、关机,插拔板卡,再开机......而没留意硬盘在一次次电源的开关下吱吱的呻吟——尤其是开机没显示,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硬盘的初始化动作还没完成,磁头正处于敏感位置,一下子被切断电源停机,然后在不到10秒钟的情况又受到电流冲击,发生故障的机率会大大增加。

  建议正确的做法:先把硬盘的电源线拔掉,你怎么玩都可以。故障排除后,再接也不迟啊。

  二、对分区进行的误操作

  这的确是新手的错误居多了——Windows的各种版本造成FAT16、FAT32、NTFS各种格式的存在,不同的任务导致各菜鸟蠢蠢欲动经常想变换分区格式、现在GHOST和PQ分区大师都能对分区进行随心所欲的操作,以调整分区的大小、格式,尤其是后者还具有格式化分区、隐藏分区的功能,对熟悉操作的人来说,这些工具是让人得心应手;但对于新手来说,对分区的操作应该特别谨慎。因为分区的错误虽然是软故障,不是物理故障,但是如果胡乱操作出错后,在没有弄懂基本概念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进行“恢复”操作的话,可能会导致分区的引导区和分区表过于混乱无法再被任何工具软件识别——如果你没有分区表和硬盘引导区数据备份的话,嘿嘿,就只好低级格式化了——低级格式化的工具使用也有个熟练和懂行与否的问题,由于对分区进行误操作导致新硬盘不能再使用的案例,我见过不少。

  建议的措施:无论您是老鸟还是新手,在对硬盘进行敏感操作的时候,备份好分区表和引导区数据,出错的时候就能随时正确恢复了。新手最好请个师傅,先带一带,熟悉了软件的界面和指令后再自己操作,毕竟硬盘不同于其他配件,里面有你的宝贵数据哦。

三、Windows的初始化及使用过程中的危险习惯操作

  Windows在初始化的时候,是较为敏感和危险的时刻,如果用户在启动组里加载了太多的东西,Windows的初始化就会耗费大量时间,也可能会造成死机——尤其是因为害怕病毒而加载了2个以上防火墙、或是在线监控病毒软件的用户,各杀毒软件之间的冲突机率很大。

  另外,Windows系列提供了用TAB+ALT键切换各应用程序的功能,尤其是能在DOS窗口下切换回Windows界面,方便了要在旧的应用程序下工作的用户。但是因为DOS是单线程的操作系统,其应用程序也是基于这种线程的设计,所以DOS的应用程序对CPU的占用率较大,因为DOS老架构的问题,程序的反应也没Windows程序快,所以在进行Windows的DOS窗口操作的时候,建议用户的动作不要那么快,以免系统响应不及造成死机;另外,使用TAB+ALT切换的时候也应该谨慎,不要在程序还没完成当前的任务就强行切换,造成死机。

  Windows中的错误,本来不会直接造成硬盘的物理损坏。但是这些是属于使用习惯的问题,一两次无所谓,天长日久,频繁的死机和重启动,对硬盘乃至电脑的各个配件的冲击积累起来是相当有害的;而且频繁死机容易造成人的心理急躁,可能会在电脑重新启动完成前就赌气关机,也就是出现第一种类型的致命故障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各种各样不退出Windows程序就随手关机、长期不整理硬盘和不运行磁盘扫描程序(在一些公用的计算机最常见)等等的不良习惯,都可能会埋下硬盘毁灭的根源。

  建议的措施: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注意改变使用习惯就是,比如在线防杀毒软件,挂一个即可,可以定期变换其他的,但同时后台运行的不适宜太多。其他标准正确的操作在很多经验文章里都有提及,此处不多说了。

  四、其他各类非常规错误

  比如数据线插反、劣质的电源导致的损坏、板卡的短路等等,在各类报刊网站有很多案例,此处不一一列举了,自己注意就是。

  总结:

  上面所说的硬盘大敌,不一定是如此操作后马上出现故障,但是存在相当高的损坏机率——你今天还玩游戏上网好好的,随手关机后,明天没有任何提示,系统找不到硬盘了。请大家对照自己的做法,注意改进,维护硬盘用临时抱佛脚、出了问题再想办法的态度是很危险的,除非你的运气永远那么好。

网友(2009-02-05):
文章说的非常好,正是菜鸟好好学习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文章说的不错,是该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