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s300 风扇不转原因?

楼主(2009-01-04):
今天修了一个金河田电源。我打开一看坏了5个电容。我全换了。放上去后。好用了。但风扇不转。我用手动下又转了。就是转下停下。一转一停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一般是哪个部件坏了?

网友:
典型的风扇没有油了..
加点油就OK了
嘿嘿...

网友:
这个情况有两个可能:
1、可能风扇坏了,你可以在不通电的时候用手拔一下,看风扇是否转动顺畅。
2、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检查高压电容或者电源是否有吱吱响。
主要电容坏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更换个好风扇。可能启动绕组有问题.

网友:
风扇没有油了..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5V看正常不,如果正常能用就风扇是这样就一定是风扇坏了!

网友:
更换个好风扇

加点油就OK了万用表量一下+12V

网友:
看下+12V 是不正常!正常的话换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