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碁AL2017换电源板后白屏

楼主(2009-01-04):
一台  宏碁al2017  显示开机通电无任何反应
拆开一看  电源板背面烧糊了 一块芯片烧穿了 完全看不清楚型号
于是到配件商那里买了一块带四灯高压口的电源板

买的电源板接口定义如下:             原来宏碁原装的电源板和驱动板的接口定义如下
  O  12V                                                      O   VADJ                      O  EVA
    O  GND                                                    O    GND                      O   GND
    O  ON/OFF                                              O     GND                     O   DET
    O  V adj                                                   O     5V                         O   +5V
    O  GND                                                   O       +13.8V                 O   V  adj
    O  GND                                                   O       MUTE                   O    SHUF
    O   5V                                                     O       AOR-                    O    AOR+
    O  5V                                                      O       AOL-                     O    AOL+

我把  GND       ~~~~~~~          GND
           ON/OFF  ~~~~~~       VADJ
          V  adj       ~~~~~~~       V  adj
          5V             ~~~~~~      5V
其他的就没接了 结果白屏  按道理说接这几个脚就可以用了
原装板上其他的我不知道什么作用 就没接
希望大家赐教 小弟新人   谢谢各位了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点

网友:
谢谢各位了    小弟实在没办法  等着还给人家

网友:
先分析哪些工作了,哪些还没有工作,确定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白屏一定是屏没有屏没有供电!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或屏没有工作
高压板工作正常造成的
看看是不是少了那个电压了

网友:
谢谢  我忘了告诉大家  5V是有的  屏的5V供电也是有的
开关按键板的灯有跳变  是我没说清楚  不好意思  太急了

网友:
后来没办法   找一位高手  付了维修费才搞定
死活不让我看他修  回来一看  就是从5V那里飞了一根线到一个三极管上

网友:
一般接~高壓條~替換他牌的高壓條~出現白屏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 ~ Brightness 跟 (ON/OFF) ADj ~ 接反

所以~他當然不會給你看!~因為事實就是這麼簡單

网友:
是关机白屏还是一开机就白屏了?一直没有图像吗?

网友:
你买的驱动板是一排按顺序来的。
市场上面有将这样的转为15震VGA的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