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A SW1故障维修[转]

楼主(2009-01-04):
QUANTA SW1
不读内存北桥空焊的多,重做北桥
不加电,背面主板右下角小三极管PQ48坏,导致PQ44无19V输出
CPU电压升高为5V烧CPU,电源IC和供电MOS管坏
5V短路,U26(15)脚短路,U26坏
LCD白屏,北桥空焊的多,重做北桥
抓不到声卡,拆下声卡量PCB第4脚无阻值,南桥背面电阻R157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