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如何操作!!R550的卡用哪个软件??

楼主(2009-01-04):
N卡已撑握的差不多了,可是现在开始测A卡了,手里有8块小影霸R550  PCI-E的卡,都是花屏
执行 r3memid -nocfg -bit *  此命令后,总是提示不对,按1即退出。回到C:\(命令符)。

请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
ATI测试大全里有一个 R3MEMID1.EXE 用这个文件可以测试

网友(2009-02-13):
x700 用什么测试软件。总是提示不对,按1即退出。

网友:
用ATI.EXE软件测试,A卡软件我也在收集,等整理好了会传到“郭郭有志”的贴子里

网友:
X700用ATI.EXE软件测试  输入   ati  -nocfg  *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X700用 R3XMEMID.EXER
               5XMEMID.EXE,
         R6XMEMID.EXE,
         ATI.EXE软件测试
            总是提示不对,按1即退出。
   请问要输入什么命令吗?那个高手会的。。给小弟指点下。。

网友:
X700用 R3XMEMID.EXER
               5XMEMID.EXE,
         R6XMEMID.EXE,
         ATI.EXE软件测试
            总是提示不对,按1即退出。
   请问要输入什么命令吗?那个高手会的。。给小弟指点下。。
引用 网友A:

X700 SE 核心RV410用专业软件测试也可以,或者用ATI -NOCFG 后面加参数也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