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X 屏暗不用换显卡的方法[转]

楼主(2009-01-04):
IBM T4X 屏暗不用换显卡的方法
在T4X维修中,常常有ATI显卡坏而不显示,但仔细看,屏有显示,就是没有高压
,但VBL16电压已经供给了高压条(正常),再查H8_BRIGHT(H8发出的调节屏显
亮度的信号)也是正常,但BACKLIGHT_ON(高压的开关信号)却不正常,没有
3.3V。此BACKLIGHT_ON信号为PMH4.55P输出,但PMH4要受到-VGA_BLON信号的控
制(PMH4.44P),-VGA_BLON为显卡BGA发出来,此信号在初使化显卡(跑数4A)
时才输出为低电平。注意:44为低电平,55输出为高电平,这样才是正常的。
现就处理它,先把这条线对地,这样就可以点这亮屏了,先接好线,开机试,可
问题来了,在显示之前屏就亮了,可在复位重启时,屏却显示白屏,呵呵,不条
思路不行。看来得改线路了:可改在哪里好呢?在显卡后面?不行,还是改在
LCD接口处吧,这里空地方多,嘿嘿,就这么定了,想法为:利用屏的数据出来
时再亮高压,当屏上的数据不输出时,屏上的高压也就不输出了。先接显卡输出
到LCD接口上的TXCLK_LP信号,当信号只要高于0.3V就可以了(正常为1V多),
经过一个10K电阻来控制三极管的b极,使它泡和导通,其集电极c为输出低电平
,再控MOSFET的s栅极,此时MOSFET的S和G没有形成沟道,MOS管将不工作,其漏
极D和源极S没有导通,在漏极D输出为3.3V的高电平。这样就可以控制高压的通
断了。否则反之(将高电平变为低电平,高压不高亮)。注意哟:三极管和
MOSFET的输出极都得接一电阻来提供电压,使之能输出电平。看看以下图:

有一点还得做完,把PMH4.55P翘起来,以免控制不到!![]

网友:
屏暗,高压条没有3.3V on/off 电压,可以直接接LCD 的3.3V 供电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拆主板出来这么麻烦的吧?  本人观点。。  拿出来共享。。。

网友:
楼上的兄弟:楼主不是说了吗,向你那样在复位重启时,屏却显示白屏,看来没有明白楼主的苦心

网友:
不会啊他和显卡的型号是同步的啊

网友:
2楼的是个比较通用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LCD 3.3V  是不会出现白屏的。。这个3.3V 和屏的信号是同步的!!!

网友:
楼上观点我赞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我觉得你这种方法开机的时候灯光肯定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