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r3000自动关机[转]

楼主(2009-01-04):
客户送修compaq r3000一台,故障自动关机. 拆装的过程中发现cpu是全装打胶,北桥上是胶垫,他们都在一个骨架上,且北桥因使用年限的关系,以粘上了,没有办法,直接取下,用风枪将骨加热后取下.cpu风扇,排风口进行了清理,风扇作了维修将cpu的电源管理加旱.在检查主板时,发现保护隔离电路发黄有过流现象,为了安全,装电源接口重新旱过,装机装完后不亮,心忽忧一下,是不是,心想是不是拆的时候,骨架没有拆好,把北桥给带虚了.反复的试了了几次内存,亮机了,原来内存槽接处不好,最后自动关机的毛病解决.

网友:
哈哈方版厉害,,应该是大机器以前我好像拆近。台式机的CPU

网友:
恩,上一张检测卡,先看跑信号不跑,跑的话不就好解决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