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音箱维修的一点见解

楼主(2009-01-04):
音箱在当今作为标准的电脑配置之一,由于其质量的参差不一都会出现或这或那的故障,在维修中发现较为多见的有杂音和单边有音,也少不了全无。对于这些情况要本着先易后难的流程去做,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了。可能大家在维修时都会忽视一个重要的零件----电位器,它造成故障的约有8成左右,现象就是上面说的。按照现时音箱的售价来说,一对二、三百元甚至几十元的音箱,电位器往往是省料的元件之一(电容也是)绝对不会用进口的ALPHA电位器,生产厂家都是采用廉价的电位器,是使用者最不能发觉故障发源地,电位器损坏时已是两三年后的事,厂家可以免责,使用者也不会拿去销售的地方保修,更不用说维修,只有自己修理。许多修理工都是更换电位器或者用酒精洗,但好景不长,不久故障又复发。我在10多年的音响维修中遇到上述现象时很少更换电位器,只用一个办法,就是在电位器内加上新的机油(不管什么车的,是新就可以了)。因为电位器有使用过程中都要扭动,国产的碳膜由于质量或者生产工艺不良和压簧没有做防氧化处理都会起粉与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出现上面的故障。国外生产的电位器里面都是加入硅脂的(不是CPU散热用的这种),它可以有效防氧化和润滑作用,很少会出现接触不良,并有良好的手感。
     本人在此只是抛砖引玉而已,让维修人员进行低成本高成效的维修。如有不足请指正。

网友:
学习了.电位器就是控制音量大小的那个钮吗.是新手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说的不错~电位器的确是电脑音箱中最常见的故障之一,一般大家都忽视了这个小问题,,拿别的地方修一下不认识的还要被砍,丢之又可惜~

网友:
深有同感啊,曾经修过一款品牌机音箱,整体用料还算比较扎实,1875+5532,现象为无声音,那里都查了,后更换电位器解决问题,丢人啊

网友:
您好 我是菜鸟  有个问题不明  还请指教  电位器是导电的 加了润滑油会不会 造成绝缘 而不导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了润滑油是不会造成不导电的。因为活动触片与碳膜是有接触的。新的机油是绝缘的,不会造成短路或漏电。所以放心。

网友:
维修电位器,可以试一试WD40,很好用的,基本上都能搞好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低质的音箱维修的很多,平均每个月要修到50个左右,超过200块的倒还没修过几个,电位器坏的占到20%左右,接触不良的可占到20%左右,插口坏的也可以占到20%左右,剩下都是那些IC,特别有一品牌不加电的,100%都是变压器坏。

网友(2009-02-10):
客户的一台联想机子配的音箱,写着几个字母:“SONGRE”,网上查了下,是松乐,开了不加电,用螺丝刀撬开发现有一个电阻烧了的痕迹,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换那个电阻就可以还是变压器也烧了

网友:
客户的一台联想机子配的音箱,写着几个字母:“SONGRE”,网上查了下,是松乐,开了不加电,用螺丝刀撬开发现有一个电阻烧了的痕迹,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换那个电阻就可以还是变压器也烧了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否坏了很好检查的,断路的可测出来的,短路的如果没烧开路,则在外面就可以看出烧坏的痕迹。

网友:
变压器好多时候都是开路故障,只要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整流和限流电阻。

网友:
用非利蒲好

网友(2009-03-12):
电位器是什么样子呢。我是新手,请师傅们请教。

网友:
电位器有好多种,这是常见的一种。

网友:
加缝纫机油行吗?

网友:
历害啊! 音箱也弄得好

网友:
电位器好不好使 ,一试就知道了,不会有这么麻烦的

网友:
看了上面的几位说法,只是加点油是行不通的,本人从事维修10余年,加油是在只是有杂音的情况下用还可以,但是无声或则杂音较大 /  实通实不通,就不行了。
  在就是变压器坏,其实也不用更换,为什么呢,因为变压器其实是初级串有一只热敏电阻,当用户使用在及大声过久或则电压过高变压器负荷过重,这只电阻都会烧怀,只要小心的把变压器初级引线的绝缘包扎带划开就可以看到,把这个电阻的两只脚接通就OK了。

网友:
原来音箱还可以这样修啊

网友(2009-08-29):
后面我会常来学习的。。看这贴。。

音箱不通电。是那里的主要问题的。。。???检那里。。?变压器。。?

网友:
电位器加无水酒精转一下就行了。

网友:
是呀  电位器 变压器问题比较多

网友(2009-10-22):
先谢谢楼主了,

我对音箱也了解一些,要是修到电位器这样的,就直接换了。
看到楼主的帖子长了见识,以后可以省钱了。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以后试试.

网友(2010-03-19):
刚准备开始学习修音箱 看到楼主的帖子 懂点了 以后我再慢慢实践

网友:
长见识了。加机油,哈哈

网友:
带开关的电位器最容易坏了,尤其是国产的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能买到的就直接换了,但是有很多买不到,那只有另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