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烧电源故障

楼主(2009-01-04):
今接一客户拿来一主机说不能开机,初步测定为电源坏,测12V没有短路,于是换上我的电源试机,没想到转了几下就不转了,结果一测电源又烧了 ,不知如何是好了,大师们帮帮忙吧!

网友:
主板会导致烧电源,是不是你使用的电源质量不过关呀,如果是好的电源就算5VSB都会有保护的,这样就奇怪了。上电源之前有没有测量过主板的几组供电对地的阻值。建议你先测量一下主板各组供电的对地阻值。然后再往下查。

网友:
还有就是你测的是哪组12V供电?CPU的还是主板的,这两组12V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来的,你好像没说清楚啦,也不能单凭12V没短路就确定其它的的没短路,建议你好好查查各组供电。

网友:
打下主板12v 5v的对地阻值

网友:
看来还象是电源的保护不够好,我自己用的是航嘉的电源,我记得我刚开始学维修时曾经把镊子,螺丝等都掉到过主板上,眼看有明显的火花, 还有一次用万用表量场管时不小心把笔尖短接了上管的供电极和输出极,一个明显的火花之后电脑自动灭了,心想肯定完了,过一会开机都正常,电源的好坏真的很重要,我想我的电源要是不好的话说不定主板都已经坏多少次了

网友:
查一下负5V、负12V有没短路,有遇到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