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51GM-S2G主板问题。急!!!!

楼主(2009-01-05):
技嘉 GA-M51GM-S2G主板:北桥: nVIDIA GeForce 6100 南桥: nVIDIA nForce 430。整合了NV44图形芯片。
开机跑50。 四位诊断卡跑 50,d0。插上内存和不插内存故障代码一样。
请老师和各位兄弟朋友指教!
芯片

网友:
按CPU不过的流程去查,看看电压都正常没有?你做了那些检查?

网友:
内存没过吧。看内存电压有没,内存的上拉电压有没,测内存总线,试着压压北桥看诊断卡的变化,以上都不行的话,先刷BIOS,后换I/O。

网友:
我认为也是cpu的问题
我认为也是cpu的 问题,看是不cpu坐空焊了!

网友:
cpu底座的面很大,按cpu是否能过,如果能则加焊cpu底座,否则查cpu主供电....

网友(2009-10-18):
唐致远
加焊北桥,OK

网友:
NF的板子,加焊桥就OK

网友:
如果电压都有,就有可能是北桥空焊,加个焊就OK了,这是通病

网友:
手按住北桥试试,可能是桥虚汗吧

网友(2010-01-14):
加焊北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1-06-20):
加焊把,我很多都是这样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试一下,do是内存问题!

网友:
你看内存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刷下BIOS试试

网友(2011-11-07):
今天也遇到这么一块主板!!北桥旁边的两个MOS管出了问题!!换了!通电能过了!可过了一会儿就烧了!!然后就没好过- -

网友:
对加焊北桥能解决

网友:
cpu座..北桥空焊都有这样的可能
同意楼主:
0.0
笨蛋先生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查CPU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这个是痛病 加焊北桥 OK

网友:
是CPU方面的问题么

网友:
刷BIOS不行再加焊NB